如何将几张原理图同步至一张PCB图

楼主(2011-01-06):
pads2007中,由于要画的原理图量比较多,需分几张画,请问如何将几张原理图同步至一张PCB图?

网友:
把每张原理图都建在一个原理文件里即可!如图 所有几张原理图都在文件里

方法:setup——sheet  ——add  如图:

多看看教程就会了,去资料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领教了

网友:
同意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