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off page connector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1-01-07):
    图中的off page connector怎么得到的? 有什么库支持吗?系统中默认的有些丑陋。

网友:
    在右边按钮中有一个off page 的BUTTON,找找看!!!!!

楼主:
    里面找不到类似图中的图标。默认的只是两个大于号或小于号。请高人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應該是自己建立的Off page 符號.

网友:
    Off Page 建立方法請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359235

网友:
    把默认的打开修改不就好了

楼主:
    怎么打开默认的修改,好像没有办法?

网友:
    两个大于符号/小于符号也可以用!

网友(2011-05-27):
    默认的只有两个啊,如果需要其他呢?记得以前好像在哪儿可以添加进来的,现在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