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大家都是如何计算残铜率的?

楼主(2011-01-07):
如题。先谢过。

网友:
残铜率是什么意思? 死铜? 不是要删掉吗?

网友:
没弄过这个,什么产品需要算?

网友:
叫板厂帮你用软件算了

楼主:
找到答案,如下:
在CAM350中Analysis---copper area 中可以算出铜的面积,除以板的总面积即可得出残铜率。

网友:
这个有参数有什么用?

网友:
请问“残铜”是甚么意思,这个参数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网友(2017-10-31):
    其实不用计算那么仔细。。。。最后板厂给你核对叠层或者重新叠的时候,残铜率根本就不算,就是统一的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