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大家好!小生这里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allegro 动态铺铜的时候,焊盘不能全部被链接,只能链接几根线,当然可以设置走线的宽度,增加铺铜的链接,
我现在是想怎么设置才能把整个焊盘链接上呢???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thanks!

网友:
设置全连啊,有setup中的选项

网友:
我也只会通过几根线连接,怎么使同批整个连接也不会
希望高手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很明白啊

楼主:
没找到呀!  2楼高手!!

网友:
shape\global...\thermal...\这个应该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