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NETLIST出现的问题,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2011-01-07):
我是新手,在增加了PAGE属性后输出NETLIST出现这个错误,请教高手指导错误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看session啊,里面提示你有啥错误,导网表之前有没进行DRC检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已经解决了:
原来是BGA在4个图里面都出现了,给它添加的属性过多,删除BGA的PAGE属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