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件会变成这样啊

楼主(2011-01-08):
    我从别的原理图上,把这一部分复制到我的原理图上,结果元件变成这样了,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同问,望高手解惑!

网友:
    你是用那个版本?

网友:
    那個看起來可能是電阻的 CAE ,原本是 RESZ_H ,被改成RESZ-V了.

楼主:
    用的是同一个版本的,并且这些电路都是,最初做好了一版,再设计新的原理图时,直接把以前的拷贝过来用的,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老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
    是库的问题,要连元件库一起复制

网友:
    CAE封装的旋转的角度问题,COPY过来会按设置的角度对应现在库中现有封装进行摆放

网友:
    对,是库的问题,CAE的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