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怎样一起生成PDF???

楼主(2011-01-08):
orcad原理图怎样一起生成PDF???

网友:
我是装的一个软件:primoPDF。安装过后,在打印的下拉菜单下面选择打印机为primoPDF即可生成PDF。试试吧。
注:打印时,选择schematic。

网友:
首先你的电脑里要有PDF Printer,而后在打印设置里设置好一些参数保存后点击file>print选择PDF Printer,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

网友:
使用TinyPDF,很小很强大!!

网友(2011-04-01):
Itop!!!! Thank you for your TinyPDF !!! Will 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