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99se内电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我做内电层分割,有5V,3.3V和1.2V,先分了3.3V和1.2V两块,再在板边画一个大框分出5V,就是说5V这个框套住了3.3V和1.2V,这样分有问题吗?因为我点击3.3V的框的时候,会弹出3.3V和5V的一个选择,点击1.2V的也同样会有1.2和5V这样的选择,这样会是短路了吗?另外因为有BGA,电源过孔不好分开,所以有的分割先压在过孔的边上,这样出板会有影响吗?

网友:
方法如下:
    分割好1.2和3.3V过后,直接在指定平面层的电源网络为5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
建议大家在99se的版本下面分割内电层用p/ l命令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