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焊盘显示异常

楼主(2011-01-08):
做出来的PCB文件中焊盘显示如下

楼主:
而使用同一个元件库做的另一个PCB文件焊盘显示如下:

这是为什么显示有区别呢?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我是新手,急!急!急!

网友(2011-04-07):
期待高手,俺也不懂

网友:
按"L",看看是不是层设置有问题,若不是也可能是颜色设置的问题。两个文件一对比就能找到。
颜色在tools-->preferences--〉color里边。

网友:
看看焊盘的属性 是不是焊盘不是默认的Multi layer 层

网友:
感觉是焊盘所在的层被隐藏了

网友:
T+ P ----〉show/hide----〉Pads----〉Final**-----〉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