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Part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9):
我做了个器件,外边界比Board小0.2~0.4 mm,当我move到板框边时,ee2007.9提示Cannot resolve innovable metal conflicts,不让摆放;我怀疑刚开始将RouteBoard设置成比boardoutline内缩0.2mm,于是我将RouteBoard,做得与boardoutline大小相同也放不了,不知啥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
查看一下CES中的规则,有个general ruler

楼主:
感谢提示,问题解决了。因我是从orcad导过来的,CES未能启动,我直接在setup-netclass and clearance中改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