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integrity 打开出错!!!求教!!!

楼主(2011-01-09):
小弟刚学cadence不久,想做pcb仿真。但是打开model integrity查看ibis模型,就会出错。ibis to dml等都不能用。请问是怎么回事?烦请高手解答,感谢不尽!!!

楼主:
怎么都没高手赐教呢?

楼主:
是不是PJ的问题呢?多问一句,各位高手是怎么做PCB仿真的呢?

网友:
你用的16.2吧。没有问题;你看英文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你啊,朋友。解决问题了。是我的工程文件格式问题。再次感谢你!

楼主:
补充一下,仿真文件不能包含中文路径,否则会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2011-07-2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弄了两个星期了,还是用不了model integrity。纠结呀。看了你们的对话我还是不明白啊,请问这位兄台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1-11-14):
我也从官方网上下了一个IBIS模型,用Model Integrity 打开的时候提示如下:There are more than 100 errors and /or warnings in the file: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都是些语法错误吧,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官网的IBIS都会有语法错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