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4中PCB怎么挖一个圆形的铜皮.

楼主(2011-01-10):
AD9.4中PCB怎么挖一个圆形的铜皮,请问谁知道?

网友:
先在PCB上面画一个圆形,选中圆形,然后点击 tools >> polygon pours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再双击圆形内部任何区域,把 fill mode 选择为 solid ,别的属性根据你的需要更改,再点击 OK 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放置KeepLayer放置切铜,
二种是放置切铜,在PCB编辑器里面Place -> Polygon Pour Cutout,双击属性,可以单层切铜,也可以PCB切铜,也可以设置成为PCB挖空。看层属性重新铺一次铜就清楚了。
三种就是二楼的方法。

楼主:
用这个命令Polygon Pour 画的铜皮可以用tzwhzf的方法.但是  qjwqreedc02说的方法, 我还是操作不成功.那个圆是用PLACE---FULL CIRCLE画的吗.我用Solid Region画的铜皮,想挖空一下.形状是圆形的.
能否以图片的形式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原来是挖铜啊,我看错了,以为是画一个圆形的铜。
挖圆形的铜操作可以这样
place >> keep out >> full circle ,然后在铜皮上面画一个圆形,然后双击铜皮重新铺一下铜,
在铺铜的属性那里把remove islands less than 后面的数据改大点,就可以挖出一个圆形的铜,把那条圆形的线条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是COPPER画的.那个方法实现不了.

楼主:
qjwqreedc02 谢谢你,你说的是 PLOYGON POUR灌铜的方法.而我说的是直接画的实心的铜皮.并且要在它里面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