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规则设置疑点

楼主(2011-01-10):
差分对规则设置中有Static Phase和Dynamic Phase两个设置,Static Phase用的比较多,是指差分线等长误差控制,那Dynamic Phase代表什么意义呢,什么时候用?
另外在Static Phase规则设置并完成布线后,在约束管理器中应该能查看误差具体数值,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我的设计中差分对有一个保护电路,见下图,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呢,还是我那边设置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 Allegro 16.3版本的。

网友(2011-03-28):
是不是只有16.3差分线设置才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2012-01-17):
计算需要打开相关的开关:
Setup-->Constraints-->Mode...-> 打开其中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