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4X后处理

楼主(2011-01-10):
请教各位大虾:负片用274x做完后处理生成Gerber后,用cam9.5检查,无法显示切割线,请问如何解决。着急中,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着急!!!

网友:
274x格式的gerber是不出切割线的,要是显示了切割线就出问题了!

网友:
贴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出gerber时不要加入切割线。你要了解下不同格式的具体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