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和ansoft HFSS的区别

楼主(2011-01-10):
各位大侠,谁能告诉我siwave和ansoft HFSS的区别吗?我应该如何选择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做3g-6g的信号仿真的

楼主:
我也只是刚刚开始摸索这些东西,各位有si仿真的大侠给一点知道呀

网友:
Siwave 是整板级电磁场全波分析工具 多用于PCB板或IC封装等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HFSS用于分析各种高频结构,如射频和微波部件,天线,高速连接器等。

咱了解的也不全面,仅供参考。

网友(2011-08-03):
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