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C Drill和Drill Draw

楼主(2011-01-10):
不知道大家怎么叫这两个层的名字的?有没有标准的叫法?
某天,供应商跟我说,我发的一个做板文件某处“分孔图上的孔圈和钻带对不上”。如下图所示。
他所谓的分孔图是不是指Drill Draw?钻带是个什么东东??
谢谢!

楼主:
来个热心的大侠啊……

网友:
其实我是进来看看....为什么你捡了钱不交公呢...哈哈

我不会出GERBER,不太懂

网友:
答:钻带就是你的孔, 板上的所有孔。。。
你这个孔图的公差可以不理会的,你让板厂不会理会,按板厂的正常孔径公差做就可以了。我一般都写+/-0.00    他们也不理的,也按正常公差来做了,  如果+/-0.00全世界没有哪一家敢做

网友:
你那几个孔好像不是第一个0.5的,而是对应最后一个1.2的那个吧?
是不是在drill  draw上又画了圈?
板厂的钻头好像是0.05mm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