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已画好的走线添加铜皮?

楼主(2011-01-10):
本来可以用改变线宽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后期才又想加宽,以助某个元器件散热,那allegro添加铜皮的功能有没有呢?我找几天都没找到,pads是有这个功能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呀,这么简单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倒,刚才试了,不对,那是铺铜命令.

网友B:
就是用铺铜啊,你可以选静态铜皮,关联到你的网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铺铜啊,你可以选静态铜皮,关联到你的网络就可以了

哦,谢谢,我再试试,我是选了静态的,但出了DRC错误,应该是没关联网络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倒,刚才试了,不对,那是铺铜命令.

铺铜选择和走线一样的网络就可以了啊,这有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选择和走线一样的网络就可以了啊,这有什么难的?

是这个效果吗?好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效果吗?好怪呢!

请让我看看你要的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让我看看你要的是什么效果

我就是要PADS那种效果,完全溶到了走线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PADS那种效果,完全溶到了走线里.

出了gerber一点区别都没有,只不过是看起来的区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gerber一点区别都没有,只不过是看起来的区别而已。

不是看起来的区别,确实它还是可以独立的,可以单独删除它.高亮网络时,它也不会跟着亮的,郁闷中.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等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