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6223内部走线3MIL是怎么控制的?设规则还是临时改线宽?

楼主(2011-01-10):
如果是规则的话怎么设? 临时改的话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怎么设规则能让它在一个区域内走3mil然后又变宽,我都是临时改线

网友:
PADS不像ALLEGRO那样可以设置区域规则,所以也只能是手动改线宽,PCB板厂制版的时候会特别处理这BGA区域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大家,还想问个问题,手机按键的
像测试点、天线触点之类的是不用上锡的,钢网不开孔,所以出GERBER时,SUPPRESS要填上这些元件(见TOP的图),但为什么BOOTOM层的按键没有填,PASTEMASK BOOTOM里也没有呢(见BOOTOM的图),好像封装也没什么不一样?

网友:
自己手动加进去不就行了

楼主:
我知道怎么能实现,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