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allegro如何出单面板?

楼主(2011-01-10):
默认就是双面板以上.设不了单面板,是不是板层设置时默认双面板,但走线时只走一面,这样出来是不是就是单板面了呢,如果选用普通纸板,那么通孔焊盘等等的孔壁是不是也会上了锡了,还是要设上或不上?或是另选用另一种PCB封装元器件啊?

网友:
    走线当然只走一面,出底片的时候也就只出一面,它默认有上下2层,不只勾选一层就行。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就等实验,但实验要花钱去打板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只出top层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