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奇怪的问题,就解。

楼主(2011-01-11):
麻烦大家,有知道如下问题解码?
就是我用protel文件转成 pads(pads转换工具)后,在PADS里面设置层的时候,发现soldermask 和paste mask层都没有数据,如下图                                下载 (53.12 KB)

网友:
,后来在PCB里面编辑零件封装的时候发现零件外框都默认在丝印层,直接将所有零件保存到库的时候,编辑库的时候发现零件外框默认在 past mask层。                                下载 (57.74 KB)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勒?如果最后出图没有solder和past层,那问题就大了。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答案请在这里找: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203-1-1.html

网友:
楼主真强大, 在哪里能整个中文版的啊??

楼主:
谢谢,我看下二楼的帖子。

楼主:
楼主真强大, 在哪里能整个中文版的啊??~~~
整个精简版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