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以太网灯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1-01-11):
5金币
1.板子刚开始贴了   主控+电源部分+DDR2+flash   试了一下,串口有数据出来
2.然后贴ETH以太网部分,  插网线试了一下,灯也正常工作。
3.然后贴视频输入部分。再插网线试以太网,它的灯就不正常工作了。

把视频部分的元件拿掉了,以太网的灯还是不正常工作
然后把ETH(RJ45)以太网部分的元件全换新的了, 网络灯还是不正常工作。      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搞了。我没招了。。。

网友:
贴上你的图纸看看。以前碰到过PHY不工作的现象,是复位问题。没碰到过你的问题。

网友:
这块的问题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以太网芯片的电压、频率、复位正常吗?你是不是在切视频时碰到什么零件了,仔细回想一下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是不能连网,还是其他问题?有没有量测以太网芯片的电压信号、频率、复位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贴上来了。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你的网口是否工作正常,先不管灯,PING下网口是否正常有无丢包现象。

网友:
你PHY的工作模式设置对不对,灯的工作模式设置对不对。看规格书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原理图是方案公司给的,我是照着原理图LAYOTU的。

网友:
灯之前是怎么亮的,一般有两个灯,一个是电源、一个是数据传送。你看是那个亮。你再看看网络电感T1的电压和阻抗对不。LB18电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灯之前是怎么亮的,一般有两个灯,一个是电源、一个是数据传送。你看是那个亮。你再看看网络电感T1的电压和阻抗对不。LB18电压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之前是怎么亮的?
答:红灯长亮,绿灯会闪。  (也就是说红灯是电源灯,绿灯是数据传送了?)

看网络电感T1的电压和阻抗对不
答: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都是1.8V

LB18电压正常不
答:LB18我量了开发板是1.8V,我量我自己的板子也是1.8V

如果帮我搞定了 必有重谢500大洋

网友:
一个是10M灯一个是100M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灯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正常呢

网友:
R1699和R1700的阻抗、电压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R1697   R1698  R1699  R1700 的两头都是1.8V

我听我们老工程师说,有可能是要在串口输入什么命令,让网络驱动打开,  他说以前正常,现在不正常有可能是网络没设置,所以是乱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了,都是1.8V的。     有没有可能是要在串口输入什么命令  让网络驱动打开

网友:
我认为若是软件问题的话,重新烧,硬件的话要好好分析

网友:
貌似这个是海思的方案,ETH PHY是RTL8201CP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兄弟真是见多识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我也不知道了。。。  我烧的uboot是方案公司给的啊, 但为什么焊板的时候,有的板网络灯正常,有的网络灯不正常?

网友:
上电后给rest 时间为 100MS ,看是否有REST 信号!rest 信号电平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电后给rest 时间为 100MS ,看是否有REST 信号!rest 信号电平是否正常!

1.上电后,怎么给rest时间设为100ms
2.REST信号怎么看有没有?
3.rest信号电平怎么看才是正常的。

网友:
你那有没有示波器,用示波器捕捉REST信号,捕捉到负脉冲,(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原理图上的REST有十几处,不知道量哪一个?还是只量8101网络IC 的REST??

网友:
没有吧,我就在你发的那个原理图上看到一个啊,你就测你发的那个原理上那个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