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AD里相同的网络用了不同的名称,导入PCB的时候导不过去啊

楼主(2011-01-11):
rt,比如I2C复用时,一个命名为1_SDA,另一个命名为2_SDA,同时这两个net lable用线连起来了,导入PCB的时候发现连不起来,有什么解决方法吗?(除了修改为相同的网络标号,因为这个图里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PROTEL的使用规矩方法,因你上面说的,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用法,如果你想那样用,那还是到ORCAD中去画吧!

网友A:
如果是同一个网络完全没有必要用两个名字.
如果一定想用两个不同的netlabel,也可以.有个前提.
首先这两个你想区分标号的netlabel要属于不同的子图.
子图之间的接口port取同一个名字,netlable取不同的名字.
如子图1.port  = sda  与之连接的网络 netlabel1 = 1_sda
 子图2 port =sda   与之连接的网络 netlabel2 =  2_sda
然后,工程/工程参数/option 选项卡中'网络标识符范围'中选 only port global
但是这只限于原理图,导入pcb后系统会在若干netlabel中选择一个显示(导线上的网络名),编译可以通过,连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一个网络完全没有必要用两个名字.
如果一定想用两个不同的netlabel,也可以.有个前提.
首先这两个 ...

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