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将pads2007的PCB库转为protel99se的库

楼主(2011-01-11):
大家好:
      小弟有一个pads2007的PCB库,但是我不会用pads,并且笔记本用的是windows7系统,研究了半天也装不上。请哪位好心朋友给转换一下。万分感谢。急用

网友:
回复你一个方法:
1、先在PADS中新建一个PCB文件,在ECO模式下,把库中的所有器件放置到PCB中。
2、再将PCB导出一个较低版本的.ASC文件。
3、在99SE中新建一个PCB板,打开后,再导入.ASC文件,再生成库文件即可。

网友:
转好了部分,还有部分器件有问题,不能调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