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怎样把比较器lm6482分解成几部分?

楼主(2011-01-11):
今天看到一张原理图,LM6482比较器在图上是分成三部分的,电源4、8一部分,1、2、3引脚一部分,5、6、7引脚一部分,然后三部分分别和相应的电路相连,但是封装还是dip8,在PCB板上就只有DIP8的样子,原理图中三部分分解的话就比较简单的连线,我觉得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怎样画的?求解答,谢谢好心人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新建原件后,在工具栏中有添加新部件功能,快捷方式 T +W.

网友:
只有新建原理图库元件了,一个件画成三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头像很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解决 了,谢谢

网友:
晕建原理图库时建成分的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