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board file中修改PCB Footprint

楼主(2011-01-11):
如题~我有一个connector,原本是10 Pin,
可是後来我想删掉其中一Pin
要怎麽删除?

不需要重新建立symbol!

网友:
在10pin封装的基础上改,要在dra状态下

楼主:
可是我不要改到我原本的包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要改到我原本的包装

包装不变还是需要在dra下面进行直接删掉一个pin然后保存。再在brd下面updata那颗零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