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谢谢!

楼主(2011-01-12):
ads2007在铺铜时已经选择了gnd但铺铜完成后gnd属性的pin脚没有和铜,而显示GFND网络

网友:
方便的话发个文件看看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在原理图里没有把那个脚接地定义成GND,而是定义成了GFND呢?

网友:
重新修改铺铜的网络属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