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出疑问

楼主(2011-01-12):
File--Export--Gerber Data 之后弹出的界面要不要勾上step & repeat和*.drl nc primary呢?我都勾上了,之后弹出export gerber/exporting nc data may create additional apertures! show this message again.再导入时弹出了这个对话框undefined apertures/undefined apertures are used,use the next undefinedbutton to correct or go to info repotr dcodr to print list. 上面那样导出Gerber是不是有错呢?

网友(2013-08-07):
兄,问题证明解决的

网友:
再导入时弹出了这个对话框undefined apertures/undefined apertures are used,use the next undefinedbutton to correct or go to info repotr dcodr to print list.

我知道什么情况了,钻孔层要单独导出来,用export/Dill Data,然后勾选钻孔层,导出来的gerber再在350里重新导入时就不会提示那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