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刚刚画好一块PCB板子进行DRC检查,再检查“Clearance”时出现的错误是“Board outline violation error”,看这意思好像是我所有的元器件都在板框外,不知怎么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是某个板边的器件丝印超出板框了吧

楼主:
但从它现实的错误标示看,是板子上所有元件都有错误啊

网友:
板框的属性对么?截个图或发个附件啥的,只是猜很难啊。

楼主:
这张图片就是DRC检查后,提示的错误信息。

DRC错误

DRC错误

网友:
你确定你的板框是board Outline?

楼主:
我在修改板框的属性是总出现错误,你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我把PCB文件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可以吗?

网友:
你直接把文件放这边就可以了啊

楼主:
请看附件中的文件。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这个    我的是2007的  你的版本比我高吧。

网友:
问题出现在你的那个NPTH  上,
你画了board cut out,  在实际做板中,就会挖空。 若在里面放元器件的话,软件会认为不在板子内。
故在check时,会有以上的提示
建议将五个NPTH 删掉。

网友:
顺便说下,我用的是9.2的,check 的时候只有5处erro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ADS2009版本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板子便坤卦出现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回复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ADS2009版本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板子便坤卦出现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回 ...

板子边框出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参与啊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如下:首先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将“Board outline”的颜色显示出来,而后在PCB中将Board outline删掉,之后右键“shape”选中PCB最外面的边框,再右键属性,将其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挺简单的问题居然难住我一天,就是太粗心大意了,以后需要更加的细心啊。

网友(2012-07-16):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如下:首先在“Display colors setup”中将“Board outline”的颜色显示出来,而后在PCB中将Bo ...

这是为什么呢?没看懂。为啥要把之前画的board outline删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