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显示方形

楼主(2011-01-12):
    怎样设置使allegro在走线时显示的也是圆形的线啊,就是走线时显示的效果和走线完成后的效果是一样的,请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上去,直到等到高手解决.

网友:
    没看明白你要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语言表达能力不好,那就用图形来表示吧
    怎样设置使走线时显示的不是方形而是类似走完线之后的圆形?谢谢意

网友:
    这个很好设置,就是忘了在哪里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哎,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
    在网上查了都没查到相关的操作说明,请高手出马帮忙解决下吧.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opengl-disable_opengl 勾去掉,再重起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项勾选和不勾选都试了都还是不行.

网友:
    你重起程序了没有?如果还是不行,那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重启程序了,都还是不行.

网友:
    ...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另一个贴子中有人说在DISPLAY_RASTER_OPS中选择,试过了也还是不行,高手快快出来帮忙解决下吧,谢谢了解

网友:
    将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disable_opengl 这个选项勾上,然后重启就OK了。

网友:
drawing options 中将cline endcaps 选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你的方法可以了,不过觉得奇怪,之前也看到有人回复是这样操作,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谢谢

网友:
    走线拐角圆滑是吗?在setup-disign parameter-display-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设置是走线后显示的线是圆的,我请教的是走线时显示的线是圆滑的.已经弄好了.

网友:
    ver 15.7:setup-->drawing options-->display-->clie endcaps

楼主:
    楼上的设置不正确,呵呵,已弄好了,结贴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呀!这样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setup--   drawing options --display--勾选cline endcaps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后面几位的方法都不正确,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结贴了.

网友:
    那你最后是怎么弄的么   分享一下经验哈

网友:
    哦   你的是16。x版本的?

网友:
搞什么飞机哦

网友:
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2011-10-24):
    非常感谢,终于在这里遇到高手。

网友:
    有些糊涂了.
试试,再试试?

网友:
    在setup->drawing options->display 下选中cline endcaps就可以了

网友:
    把机子 砸了  重新 买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设置是走线后显示的线是圆的,我请教的是走线时显示的线是圆滑的.已经弄 ...

16.5版本弄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6.5版本弄不好

把opengl关闭了走线的时候就是圆角的!看来圆角是有代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opengl关闭了走线的时候就是圆角的!看来圆角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不要了,其实也是被他们一说在在意一下的,走线时其实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代价就不要了,其实也是被他们一说在在意一下的,走线时其实无所谓

    关闭opengl后放大缩小时把头都闪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