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为什么有些孤铜无法删除呢,怎样才能彻底删除?

楼主(2011-01-12):
   我的PCB上有大量分散的小孤铜,请教高手们一下,在allegro16.2中,为什么有些孤铜无法删除(用Shape-->Delete Islands),怎样才能彻底删除的孤铜呢?具体的设置与操作是什么呢?
    还望同行高手们不吝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在铺铜时是否有设置了NET名.
要先有设置NET名,才能删除孤铜。

楼主:
我将 整板铺铜为GND,然后再去删除孤铜的,但有很多小,分散的孤铜删除不了,用TOOL-->REPORT 来检查孤铜,但报告的孤铜数量很少,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请麻烦赐教下! 谢谢!

网友(2011-10-02):
16.5版一样也删不掉,16.3版用过,也有类似问题,有时另存为后,再打开,又可以删
了.

网友:
    database 錯誤 請重整,如果還不行在那孤島上再鋪一塊,然後合併他,大多可以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