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3 update drc时报错 求解决方法 谢谢!

楼主(2011-01-12):
    在使用16.3 update drc时报错  会弹出以下对话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不报错软件就直接自动关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谢谢!(本人尝试了一下,好像在不设长度规则的前提下是可以update drc的,在CM中设了长度matchgroup后就不行了,供参考)

网友:
    软件安装错误或者进程文件丢失,建议重新安装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