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没有批量更新器件Attributes的方法

楼主(2011-01-12):
有一张已经完成的原理图,器件比较多,由于几乎每个器件的Attributes都有改动,有没有什么办能原理图的attributes一次性的更新成新的?

网友:
将原理图导出一份ASC格式的文件,用TOOL  compare/ECO   进行比对 ,在比对 的同时会生成 一份ECO格式的文档,在将ECO的文档导入到PCB中,就可以对你修改的东西进行批量修改了。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怎么操作   能否详细点  不胜感激啊

网友:
1.如果原理图软件用的是dxdesigner的话
可以一次性同时修改多个器件的属性参数,
2.若果是logic的话,偶没有用过,爱莫能助

网友(2011-04-29):
1.将原理图导出一份ASC格式的文件并增加Attributes值
2.将ASC文件导入到新的PCB中并保存,
3.将旧PCB文件打开,使用ECO与新PCB文件进行对比,产生ECO文件,
4.在旧PCB文件中导入ECO文件,
5.保存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