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可以设计成既可以进行充电器对设备充电,又可以在使用U盘时候对U盘供电吗?

楼主(2011-01-12):
USB接口可以设计成既可以进行充电器对设备充电,又可以在使用U盘时候对U盘供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1-05-05):
这个是必须的, 要不然其他的USB裝置不都要拔掉了嗎?

楼主:
不可以,手机是USB可以充电,可以连接到电脑上!
但是不能把U盘连接到手机上

网友(2011-06-04):
    只要你的设备支持OTG标准,就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也太低级了吧 ,有电的地方就可以做成手机充电

网友:
    支持OT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