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一个很纳闷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我使用的是AD6.9但是在画电路图的时候发现电容和电阻标注了位号以后,会在已标注位号的旁边还有一个如(C?)或(R?)的灰色字样。

小弟建的是一个工程中有多张电路图的,是有网络标号相互链接的,和这个有关吗?
期待高人的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灰色的是你原来的标号,假如你原来的标号是C18,你现在重新标注后为C19,灰色里面显示的应该是你原来的标号C18。,和多张原理图 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的。

网友:
wo ye  na men guo

网友:
不知道这个功能有什么用,编译一下就没了.

网友:
提示你元件的一些参数发生了改变,编译后自动消失

网友:
保存一下也没了

网友:
保存一下,重新打开也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小弟不胜感激,问题确实这样,编译一下就没了,又学习了。再次感谢!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3-15):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