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SHAPE分为2个或多个SHAPE

楼主(2011-01-12):
    allegro中,怎样将一个SHAPE分为2个或多个SHAPE啊?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画一条走线穿过shape,然后再避一下shape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这种只针对有网络的shape,,如果是没网络属性的,如SOLDERMASK_TOP层的SHAPE又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
    菜单栏shape-Maunal  Void -Polygon  可以任意分割sha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不过楼上的这种方法只是做一个缺口,不能分割.

网友:
    这个功能是很好的,特别是做电源板。

网友:
我记得是在大铜皮上直接,铺一个铜,再注意新铺铜的的网络名,可以通过查询要铺铜的网络名,再双击你新铺的铜皮,把开始时的查询网络名,复制到新的铜皮网络,很爽

网友:
    间距大小可以随意拖动,选到铺铜的外形。呵呵

网友:
    可以试下这个SKIL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55-1-1.html

网友:
    习惯用autocad DXF 文件改。 只要是闭合多边形 导入到Allegro 中就是shape 否则是line或cline

楼主:
    用了版主的SKILL,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DEARGDS版主.

网友:
    首先在shape,zcopy到铜层动态。画一条走线穿过shape,然后再避一下shape就可以了 ,转为静态铜。再zcopy回去。删除不需要的就可以。
    Long.

网友:
    学习了  好东东  很实用啊

网友(2011-02-11):
    可以使用动态敷铜

网友:
没看明白,那个skill怎么打不开了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B:

deargds,你好!

           我一直在想利用结构.dxf怎么转换成board geometry outline会比较方便呢,使用compose shape命令把dxf的外框转换到board geometry outline ,然后使用 decompose shape命令把shape转换成line,我想这是最方便的,不仅能精确的把板框画出,而且还能利用fillet到圆弧角,但是使用 decompose shape命令转换的line为什么自动跑到drawing format中的 construction那个层,而且转换过来的那个line又不能board geometry outline?请问你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2021-02-17):
    支持一下,顶一下,不行就顶两下,再不行就顶三下,还不行就顶四下,多顶几下威望值就上来了,哟西哟西!

网友C(2025-09-04):
    一直记得这个问题。今天又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记得这个问题。今天又碰到了。

    从老外的论坛搜了答案:使用"Delete by Rectangle",太容易了.
    1. 菜单.找到 Manufacture / Drafting / Delete by Rectangle.
    2. 在Find Tab中,只勾选 Shapes .
    3. 点击要分割的Shape.
    4. 用鼠标,拖一个矩形窗口覆盖在Shape上。由此就把Shape分成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记得这个问题。今天又碰到了。

    从老外的论坛搜了答案:使用"Delete by Rectangle",太容易了.
    1. 菜单.找到 Manufacture / Drafting / Delete by Rectangle.
    2. 在Find Tab中,只勾选 Shapes .
    3. 点击要分割的Shape.
    4. 用鼠标,拖一个矩形窗口覆盖在Shape上。由此就把Shape分成两个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