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II 訊號,不知如何處理,求助..

楼主(2011-01-12):
這是个mSATA 的設計。由於主控的厚度 >1.35mm ,所以一定要放在 TOP 層。
結果就是這樣: 求助

如果可以的話,請畫給我看看吧。
謝謝!

楼主:
真的沒有高手遇到這種情況嗎?
是看不清楚圖片?
還是這樣做法一定不可能成功?
請給點意建吧!

网友:
把你的问题放到pad论坛区,可能会有人回的。

楼主:
可是這个是訊號完整性的問題哦。
不過還是試試吧,謝謝!

网友:
我看了你的板子,走线都不是很长,所以信号应该不会很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附件 导出 powerpcb5.0 format的asc文件吧,
.pcb的文件版本太高,我这边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附件 导出 powerpcb5.0 format的asc文件吧,

請試試看!
謝謝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JMF_RX+不能从C3中穿过
2. TX的AC coupling电容靠近金手指放置
3.  R3,R4 spin 90度
4. JMF_RX+,JMF_RX-顶层走线出现交叉,可以打两对via调整过来
5. 叠层自己设计好,保证top,bottom差分阻抗100

楼主:
謝謝幫忙。我 boss 可能決定改用其他主控,那個會比較容易處理。

网友(2011-02-28):
主控放背面,或者察看是否可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