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疑问:BoardSim里为什么不能做电源去耦仿真呢?

楼主(2011-01-12):
LineSim可以做,为什么BoardSim做电源去耦仿真、Plane-Noise仿真不能呢?感觉这不应该吧,不会是我破解的问题吧?谢谢!

楼主:
顺便再问个问题:plane-noise仿真的激励在哪设置?谢谢!

网友:
8.0以上是可以PI的

网友A:
8.0以上才支持的,有三种模式,去耦分析,单点PI仿真和分布式PI仿真,此外,还可以仿真PDN

网友:
8.1 功能有所增加,更加完善

楼主(2011-07-21):
很久没上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8.0以上才支持的,有三种模式,去耦分析,单点PI仿真和分布式PI仿真,此外,还可以仿真PDN

有没有资料可以学习下啊?我做毕设,急求啊,多谢!邮箱jxd-8709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