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螺钉孔的放置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1-01-13):
谁能帮我在画完PCB的情况下放几个螺钉孔!

楼主:
螺钉孔是元器件吗?

楼主:
具体螺钉孔的尺寸是多大啊?

网友:
看你的螺钉是否要接地,接地的话就建个库,PCB封装就是一个焊盘,就当做一个器件处理。不接地的话就直接用board cut out画个圈就可以了。直径的话要看你的钉子多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标准的螺钉孔是当做元器件放进去的,那就是说要重新做PCB了。怎么用工程修改中的比较啊

网友:
原理图中添加,之后Tool--PADS Layout--ECO to PCB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不太清楚

网友:
6#说得对,你先要做一个你的螺钉孔元器件的封装,用添加元器件的方法添加到你的PCB文件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