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中B的三极管封装?

楼主(2011-01-13):
因为电路原理图不分中B还是中C,但实体却有中B中C之分,更有发射极与B极刚好反过来的13001高压三极管.

楼主:
莫非allegro做不到?

楼主:
谢谢,已解决,能做到,只是各大材教都没讲到类似情况,即原理图中管脚编号与PCB封装时要对应即可.

网友A:
希望你也分享给我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也分享给我们啊!

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不会保守的啊,我上面已说了,就是原理图中编号与PCB封装对应就可以了.比如原理图中1脚为B极,那么你在做PCB封装时你想做中B的话,那就把PCB封装中间那个焊盘定义为第一个焊盘1就可以了,也就是做中B封装时会烦锁点,而BCE顺序的一次性就可放完三个焊盘.

网友:
Allegro的Pin脚名称也可以用A,B,C之类的...

网友B:
pin number改一下就行了,这玩意改原理图比改封装方便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number改一下就行了,这玩意改原理图比改封装方便N倍。

说的也是,反正都是改编号,我是这样的,做两种封装,爱调哪个调哪个.

网友(2011-05-07):
说的是,该原理图比较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