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坐标导入做不规则BGA封装?

楼主(2011-01-13):
请教高手,如题,如果给了每个PIN的坐标,怎样才能通过导入直接给所有的PIN放进dra文件呢?因为有8,9百个PIN,是不规则的,一个个放的话太慢了。各位高手前辈们,有何良策,谢谢了。

网友A:
晕,这么多管脚你放到啥时候,建议你先建个规则的BGA,然后把多余的剪掉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的BGA管脚一般都好几百个~这次非常不规则。。但是每个PIN都给了详细坐标,有人就用坐标导入做出来的,只不过还是要自己改PIN NUMBER,但是都给坐标导入了就方便很多了。。可是人家不想告诉咱呀。。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人会呀!

网友:
    不规刚的BGA封装长啥样啊,没见识过呢.

网友:
    自己录制个script脚本,把坐标放进去。如果excel熟练,更方便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唷

网友B(2021-11-09):
引用 网友A:
    晕,这么多管脚你放到啥时候,建议你先建个规则的BGA,然后把多余的剪掉不就OK了

多余的怎么减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余的怎么减掉啊?

删掉不就好了?

网友C:
    参考下图格式做一个csv文件,然后就可以在建立封装时导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图格式做一个csv文件,然后就可以在建立封装时导入了

网友(2022-08-10):
    可以导入.cvs文件,按照坐标直接导入,一键就做好啦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图格式做一个csv文件,然后就可以在建立封装时导入了

杜老师,请问如果是要用这种方式放置多个相同封装(网络属性不同),csv表格的抬头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如果是在PCB中,可以用导入Placement文件的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