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连接Sql Server数据库

楼主(2011-01-13):
请问skill有没有方法可以连上微软sql server数据库?skill可以连上Mysql数据库,mysql提供了C语言的mysql.h接口,但是sqlserver没找到相关头文件,请问skill可以对sql server数据库进行操作吗?怎样操作?请大家指导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16.X以上版本应该可以调用外部DLL来实现,15.X貌似要用IPC来传递。

楼主:
谢谢斑竹,用IPC估计传参比较麻烦,也没试过;目前连接Mysql也是用dll来实现的,但是为了数据库的统一还是想用sqlserver数据库,还未找到连接sqlserver dll的方法,请问skill是否只支持用C或者C++写出来的dll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试过,看帮助文件里面是这样说的。
Basic compiler requirements are;
(This is a summary, detail infom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Allegro platform requirements documentation.)

  Windows:
Requires at least Visual.NET 2003
  UNIX/Linux:
   gnumake is a requirement
  Solaris:
Sun Compiler at least Workshop 10
  gnumake ARCH=sun4v
  Linux
Allegro supplied gnu compiler (see
    <cdsroot>/tools/<mainwin>/misc/linux/gcc/fixed3/bin
  gnumake ARCH=linux
  AIX:
Visual Age compiler, at least 7.0
  gnumake ARCH=ibmrs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A:
16.X以上版本应该可以调用外部DLL来实现,15.X貌似要用IPC来传递。

斑主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