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铺具有包含关系的铜?

楼主(2011-01-13):
有些层画了一个大的COPPER POUR地框,大框内部又画了一个电源的COPPER POUR小框。铺铜时地框能够正确铺铜,而内部的电源铜皮没有出现,请问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COPPER POUR铺出来优先级都是 0 ,包含的时候,内部的就铺不出来。
在COPPER POUR的选项中设置一下。0最高。

网友:
画分割线框的时候,设置优先级,0是最高级
打开线框的属性后,点击option,右下角填写优先级数字即可
比如要A包含B
只要B设置为0级,A设置为1级即可实现

楼主:
非常有效,多谢~~

网友:
非常支持2    3 楼的方法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又进步了一点

网友:
2楼的意见非常成功,同意!

网友:
    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一直以为不能这么画铺铜框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