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Orcad是否可以按页号排列器件编号?第一页的电阻是R101,R102。

楼主(2011-01-13):
第二页的排列成R201,R202,依次类推。多谢!!!

楼主:
    多谢高手,您的Orcad是哪个版本?我的9.2和10.3都没这个功能。

网友:
    v16.2,其它版本没用过不知道在哪设置了哦.

楼主(2011-03-11):
    我装了16.2,很方便。
    有个讨厌的地方,同一个元件在不同页的A,B,C part生成后成了3个元器件。
本来是U1A,U1B,U1C变成了U200A,U300B,U400C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高手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16.2,很方便。
有个讨厌的地方,同一个元件在不同页的A,B,C part生成后成了3个元器件。
    本来是U ...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我的是16.3的。与上图有点小差别,不过都能用~

楼主:
    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2011-05-26):
    找了好久了,谢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16.2,很方便。
    有个讨厌的地方,同一个元件在不同页的A,B,C part生成后成了3个元器件。
本来是U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2-10-11):
    试过了 16.5 success~~

网友:
    可以试试增加package属性。首先给分part的元件增加package属性,值设为相同值。

    然后在编号时增加这样的文字:

网友A(2014-04-02):
为什么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是这样的?

你是哪一版的?  太舊版的沒有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一版的?  太舊版的沒有此功能。

看样是不支持了。。。。。。。那只能手动一个一个改了?

网友(2014-12-01):
蛮好用的,以后会省不少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