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2打开板子时提示如下的错误

楼主(2011-01-13):
pads打开板子时提示如下的错误,
重新安装一次,还是有
是不是我的变量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g文件是什么啊?

网友:
到另外一台正常的机器上,将在这个文件copy,然后放到你自己的机器上对应的位置就OK了

网友:
将下面的文件复制到这个路径下就可以解决了:d:\pads9.2\pads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