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entor2007中有关CES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请教高人:小弟在用CES中为新建立的scheme分配过孔,但是下拉列表中只有一个默认的过孔,请问如何把其他的过孔导进去?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要从库里调过孔到本地库或在Setup下的Padstacks里新建几个过孔。之后CES里的就会有过孔了。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