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 II 訊號,不知如何處理,求助..

楼主(2011-01-14):
這是个mSATA 的設計。由於主控的厚度 >1.35mm ,所以一定要放在 TOP 層。
結果就是這樣: 求助

如果可以的話,請畫給我看看吧。
謝謝!

网友:
要控制100欧阻抗,要等线宽等间距.

同时最好做到立体包地.要完整的参考平面

综合以上原则,楼主的设计不合格.

楼主:
謝謝 Jimmy 版主,大至上都明白,但是...

由於主控的厚度問題,我一定要把主控方於 TOP Layer.
你這個設計很好,可是你的主控是在 BOT Layer 吧?
或是你用的主控跟我的主控的 SATA 排位不同吧?

楼主:
請問左邊和右邊的做法那一個比較好?

謝謝幫忙!

网友A:
这两种方式 都不够好,最好做成差分信号。走配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方式 都不够好,最好做成差分信号。走配对线,

不是太清楚....
可否大約畫給我看看,謝謝!

网友:
感觉第二种稍微好点,但底层走线割地太长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差分间距和走线宽度,你可以按阻抗算一下。如果金手指的PIN脚顺序能换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
就是JMMY的那种走线方式

楼主:
謝謝幫忙。
阻抗我會算一下,金手指是不能換所以最痲煩。
你估計這樣做法成功的幾會大嗎? 例如 80% 90% 成功...

网友:
按照差分线走就行。 尽量少打过孔!
差分对间的等长一定要注意。
   只有阻抗匹配,等长 如果拉的话应该没问题。

  看你的设计,布局时有问题,为什么主芯片不放在,另一面。这样线完全是顺的。
强烈建议重新考虑布局

楼主:
主芯片放在這層是因為 mSATA 的規格和主芯片太厚的問題。
mSATA 底面的零件不可高於1.35mm ,可是芯片厚1.5mm。
mSATA 面的零件可高於1.5mm ,所以芯片只能放面層。

网友:
当然是按Jimmy的方式走最理想 !

网友:
刚才下了个HELP的文件 里边的0402封装中间不能走线吧???

网友:
可以改为:

asc文件:

网友:
类似于等长.

差分规则暂用:6/6

楼主:
謝謝幫忙。我 boss 可能決定改用其他主控,那個會比較容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