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PCB倒入到hyperlynx之后如何去除鼠线?

楼主(2011-01-14):
  如题,画完DDR2部分打算做一下仿真,但是里面会显示一堆鼠线,如何不显示或者删除那些鼠线?谢谢

网友:
导入PCB的时候,应该会提示用虚拟线连接未布完的线,这样应该后面也可以提取仿真的吧

网友(2011-02-25):
曼哈顿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