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形铺铜后怎样保证移动后不提示重新修复?

楼主(2011-01-14):
我布好板后用了多边形铺铜做地,并花了大量时间修整,但不小心移动了并点了重新铺铜 ,结果无论怎样返回都回不原来的样了。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取消重新铺铜(让它不能全局移动,只能选择局部移动)。先说明,铺铜时我设置了不是一个整体。

网友:
双击铜皮,将它锁定!locked前打勾

楼主:
锁定只是让它成为一个整体。而一旦移动还是会提示修复,如果一旦误点YES,后果可能相当的严重,再也不能复原了。忘了告诉大家我用的是PRO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