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杂讯问题

楼主(2011-01-14):
电源杂讯以因素什么有关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杂讯与什么因素有关吧?电源杂讯干扰以杂讯干扰的传播途径来分有通模和共模两种模式,按其归类分为电磁干扰与射频干扰。其中通模大多是由开关动作或者是静态功率转换器等干扰所造成,共模多数是因为接地设计不良、雷击、广播无线电、马达电磁或者是接地故障等种种因素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