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网表出问题

楼主(2011-01-14):
导网表时出现#20 Error   [ALG0049] Pin Number "14" specified in "NC" property also found on Pin DNI of Package HDMI-R/A-PLUG_2 。然后就不能生成网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一直没有通过?

网友:
以下是關於【ALG0049】錯誤訊息的解釋!
Error [ALG0049] Pin Number <Pin Number> specified in "NC" property also found on Pin <Name>
If a net is attached to a pin number that is also listed as value of a NC property, then you get this error. The NC property value should be made up of pin numbers separated by commas. Here are three cases:
If you have a part with six pins and all of them are connected to nets and you also have an NC property with value of "6,7,8" then you will get an error for pin 6.
If the NC property has a value of "18,19,18" then you'll get an error for pin 18.
If "NC" has "3" where 3 is also the pin number on O you'll get an error for pin O.

之前刚好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也需要配合电路图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了,费了半天时间终于解决了,原来把元件属性里 的NC属性删了就行,或者保留NC属性,在part中删除14pin也行

网友:
嗯~解决就好了~大家互相交流罗